烧写所有镜像成功后需要在securecrt  输入“reset”之后出现了下图的情况,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的图在哪里

网友:
不好意思。

网友:
把你详细烧写的过程列出来,这样也看不出问题所在。
你没做ext3format mmc 0:2
ext3format mmc 0:3
ext3format mmc 0:4?

网友:
红色框内的是输入的内容,虽然不能完全显示但可以正常执行。(我查了一些资料没找到答案,所以目前先用着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开头出现了UM10#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出现的是Uboot@Sate210#有时候出现的是UM10#

网友:
怎么你的那个命令我没用过的?

网友A:
上面敲的是手册上的命令,只是securecrt显示的不完全,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securecrt显示会不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敲的是手册上的命令,只是securecrt显示的不完全,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搞清楚为什 ...

我一直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经过N次的努力,今天 找到原因了,USB转串口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N次的努力,今天 找到原因了,USB转串口线有问题。

解决了就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