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ADI公司的AD9837芯片?

楼主:
想用此芯片做一个DDS合成器,现在只是做一个测试输出,发现没有输出,不知道是我的程序不对还是其它问题,用的参考频率为13.000M,输出频率为1M,用的STC12LE5608AD芯片,哪位玩过,请给一个例程学习一下,谢谢,以下是本人写的驱动程序:
/************************************************************
测试环境:STC12LE5608AD  晶振:11.0592M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SYNC=P3^3;
sbit SCLK=P1^4;
sbit SDATA=P1^3;
void delay(uchar k)     //延迟程序
{
uchar i,j;
for(;k>0;k--)
for(j=2;j>0;j--)
for(i=2;i>0;i--);
}
void indate0(uint p)
{
uchar i;
FSYNC=0;
for(i=0;i<16;i++)
{
  SCLK=0;
  if(p&0x0001)
        {
   SDATA=1;
  }
  else
  {
   SDATA=0;
  }
  SCLK=1;
  p=p>>1;
}
FSYNC=1;
}
void indate1(uint p)
{
uchar i;
FSYNC=0;
for(i=0;i<14;i++)
{
  SCLK=0;
  if(p&0x0001)
        {
   SDATA=1;
  }
  else
  {
   SDATA=0;
  }
  SCLK=1;
  p=p>>1;
}
FSYNC=1;
}
void display0(void)
{
    SCLK=1;
    SDATA=1;
    FSYNC=1;
indate0(0x0100);
FSYNC=1;
}
void display1(void)
{
    SCLK=1;
    SDATA=1;
    FSYNC=1;
indate0(0x0000);
FSYNC=1;
}
void display2(void)
{
    SCLK=1;
    SDATA=1;
    FSYNC=1;
indate1(0x13b1);
FSYNC=1;
}
void display3(void)
{
    SCLK=1;
    SDATA=1;
    FSYNC=1;
indate0(0x1000);
FSYNC=1;
}
void display4(void)
{
    SCLK=1;
    SDATA=1;
    FSYNC=1;
indate1(0x04ec);
FSYNC=1;
}
void main(void)
{
FSYNC=1;
SCLK=1;
SDATA=1;
while(1)
{
  display0();//复位DDS芯片
  delay(5);  //延时
  display1();//写频率寄存器的高14位
  delay(1);  //
  display2();//写寄存器高14位频率字
  delay(1);  //
  display3();//写频率寄存器的低14位
  delay(1);  //
  display4();//写寄存器低14位频率字
  delay(1);  //
  while(1);
}

}

网友A:
这个我以前有几片。始终没用过。后来只有了9850.37  33  34都没来得及用。不过应该程序都差不多。只要是看他的控制时序还有最小延时。不过用51可以忽略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有几片。始终没用过。后来只有了9850.37  33  34都没来得及用。不过应该程序都差不多。只要是看 ...

程序调了好久,芯片一直是没有输出,找不例程,很是头大啊。

网友:
哪位能帮帮我,求助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调了好久,芯片一直是没有输出,找不例程,很是头大啊。

37的历程还是有的。另外对着时序来,慢慢调试总会有结果的。调程序哪有一次性就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