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双核LPC4357之LED

楼主:
NXP双核LPC4357之LED,最近弄来了一块LPC4357的评估的板,今天有时间看了一下,先点个LED来,有人玩这个双核的MCU吗,一起探讨啊。

    规格书:   在LPC43xx上,数字引脚将分组到16个引脚组,即P0到P9和PA到PF,每组最多使用20个引脚。每个数字引脚可以支持多达8种不同的数字引脚功能,包括通用I/O (GPIO),可通过SCU引脚配置寄存器进行选择。一些数字引脚支持附加模拟功能,可通过SCU中的ENAIO寄存器进行选择。

对于GPOI和LPC1788有一点区别了,不再是Px_x对应GPIO(x)了,一组GPIO有的是由两组Pin脚组合的,在软件里面也多了一个设置,一个是Pin脚设置,一个是要GPIO设置。

LED程序如下:

/*********************************************Copyright (c)***********************************************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2012-06-01
** Last Version:        V1.00
** Descriptions:        The main() function example template
**
**--------------------------------------------------------------------------------------------------------
** Created by:          Zhengbailiang
** Created date:        2012-06-01
** Version:             V1.00
** Descriptions:        添加GPIO口测试程序
**
**--------------------------------------------------------------------------------------------------------
** Modified by:         Zhengxiaocheng
** Modified date:       2013-08-14
** Version:             V1.10
** Descriptions:
** Checked by:          Guo yufeng (2013-08-14)
** Rechecked by:
*********************************************************************************************************/
#include "lpc43xx_gpio.h"
#include "lpc43xx_scu.h"
#include "lpc43xx_libcfg.h"
#include "lpc43xx_cgu.h"
#include "Delay.h"

/*********************************************************************************************************
    定义LED引脚宏
*********************************************************************************************************/

#define LED_SCU_PORT            9 //Pin脚设置
#define LED1_SCU_NUM            0
#define LED2_SCU_NUM            1
#define LED3_SCU_NUM            2

#define LED_GPIO_PORT           4  //GPIO设置
#define LED1_GPIO_NUM           12
#define LED2_GPIO_NUM           13
#define LED3_GPIO_NUM           14
#define LED_GPIO_MASK           ((1UL << LED1_GPIO_NUM) |    \
                                 (1UL << LED2_GPIO_NUM) |    \
                                 (1UL << LED3_GPIO_NUM))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主函数入口
**                      GPIO_LED测试用例:
**                      应用说明:
**                      本示例程序,用软件延时的方法精确的控制LED闪烁间隔时间
**
**                      测试步骤:
**                      1、程序运行后,全速运行观察LED1、LED2、LED3的亮灭状态。
**                      2、条件允许时,用示波器观察LED灯的控制信号,可以看到高低电平分别持续时间为0.5秒。
**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lSysM4Clk = 0;
    SystemInit();
    ulSysM4Clk = 204000000;
//    CGU_Init();                                                         /* 时钟初始化(72MHz)            */
    *(uint32_t *)(0x40050018) = 0x0;
//     *(uint32_t *)(0x40050044) = 0x06170880;
//     sysSoftlDly(1000);
    *(uint32_t *)(0x40050044) = 0x061008c0;
    sysSoftlDly(1000);
    *(uint32_t *)(0x4005006c) = 0x09000800;
    sysSoftlDly(1000);
    /*
     *  获取M4内核时钟频率
     */

    //CGU_GetPCLKFrequency(CGU_PERIPHERAL_M4CORE);

    /*
     *  选择引脚复用功能
     *  P7.3 -> GPIO3_11(FUNC0)
     *  P7.4 -> GPIO3_12(FUNC0)
     *  P7.5 -> GPIO3_13(FUNC0)
     *  选择为GPIO功能后,应使用GPIO编号来操作GPIO口
     *
     *  模式配置
     *  bit[2:0] -> FUNC0-7,8种数字复用功能选择
     *  bit[3]   -> EPD,0禁能下拉,1使能下拉
     *  bit[4]   -> EPULN,0使能上拉,1禁能上拉
     *  bit[5]   -> EHS,0选择低速率低噪声(30-80MHz),1选择高速率高噪声(75-204MHz),部分引脚存在该功能
     *  bit[6]   -> EZI,0禁能输入缓冲器,1使能输入缓冲器,引脚作为输入时,必须置位该位
     *  bit[7]   -> ZIF,0使能输入滤波器,1禁能输入滤波器
     */
    scu_pinmux(LED_SCU_PORT, LED1_SCU_NUM, MD_EHD0, FUNC0);
    scu_pinmux(LED_SCU_PORT, LED2_SCU_NUM, MD_PLN, FUNC0);
    scu_pinmux(LED_SCU_PORT, LED3_SCU_NUM, MD_PLN, FUNC0);

    /*
     *  将GPIO3_11、GPIO3_12、GPIO3_13配置为输出,GPIO_SetDir函数参数定义如下:
     *
     *  第1个参数:为GPIO接口编号,0~7
     *  第2个参数:为配置引脚的掩码,为零表示屏蔽其操作,如该字段为0x0000FFFF,则表示该配置对0~15编号引脚生效
     *  第3个参数:0输入,1输出,只对第2个参数中对应位为1的引脚有效
     */
    GPIO_SetDir(LED_GPIO_PORT, LED_GPIO_MASK, 1);

    while (1) {
        sysSoftlDly(ulSysM4Clk / 6);                                    /* 在SRAM中调试时,延时为0.5秒  */
        GPIO_SetValue(LED_GPIO_PORT, LED_GPIO_MASK);                    /* 熄灭3个LED灯                 */
        sysSoftlDly(ulSysM4Clk / 6);                                    /* 在SRAM中调试时,延时为0.5秒  */
        GPIO_ClearValue(LED_GPIO_PORT, LED_GPIO_MASK);                  /* 点亮3个LED灯                 */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check_failed
** Descriptions:        file 所在文件
**                      line 所在行
** input parameters: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check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
#endif
/*********************************************************************************************************
  End Of File
*********************************************************************************************************/

网友:
板子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只用过他的M0的单核的片子。

网友:
双核MCU都要普及的趋势了,科技发展真快,想当然1M的51,o(︶︿︶)o 唉

网友:
又涨见识了啊

网友A:
不上系统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系统可惜了

目前还没上,刚刚入手先玩玩一下

网友:
最近在弄假双核,你这个真双核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