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基础--也说几种电容

楼主:
瓷片电容(ceramiccapacitor)是一种用陶瓷材料作介质,在陶瓷表面涂覆一层金属薄膜,再经高温烧结后作为电极而成的电容器。通常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         作为回路、旁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
瓷片电容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具有小的正电容温度系数的电容器,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回路电容器及垫整电容器。低频瓷介电容器限于在工作频率较低的回路中作旁路或隔直流用,或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包括高频在内〉。这种电容器不宜使用在脉冲电路中,因为它们易于被脉冲电压击穿。
按瓷介电容电介质又分:1类电介质(NP0,C0G),2类电介质(X7R,2X1)和3类电介质(Y5V,2F4)瓷介电容器。EIA RS-198。

名称:聚丙烯电容(CBB)
电容量:1000pF--10uF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独石电容
缺点:温度系数很高,做振荡器的稳漂比较大,
优点: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容量范围: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独石电容:多层陶瓷引线陶瓷电容(径向/轴向独石电容),性能优越于传统陶瓷电容,使用频率高,多种脚型,常规耐压50V,可根据客户要求,量身定做高压高容非常规品。
独石电容不宜用在积分电路上:
独石电容介质吸收对电荷有吸附的作用,就是把充了电的电容短路放电后,过一段时间后,电容两端又会有电压出现,这在精密的积分电路中是不容许的。所以不宜用独石电容在积分电路。独石电容常用在电源滤波和退耦方面,其它方面使用效果并不好。
独石电容容量偏差很大,且温度系数大而不稳,所以不宜用做定时要求较高的积分电路。

名称:铝电解电容
电容量:0.47--10000uF
额定电压: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名称:钽电解电容(CA)、铌电解电容(CN)
电容量:0.1--1000uF
额定电压: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
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器使用指南:
(1)铝电解电容分正负极,不得加反向电压和交流电压,对可能出现反向电压的地方应使用无极性电容。
(2)对需要快速充放电的地方,不应使用铝电解电容器,应选择特别设计的具有较长寿命的电容器。
(3)不应使用过载电压。直流电压遇纹波电压叠加后的峰值电压低于额定值;两个以上电解电容串联的时候要考虑使用平衡电阻器,使得各个电容上的电压在其额定的范围内。
(4)设计电路板时,应注意电容器防爆阀上端不得有任何线路,并应留出2mm以上的空隙。
(5)电解也主要化学溶剂及电解纸为易燃物,且电解液导电。当电解液与pc板接触时,可能腐蚀pc板上的线路,以致生烟或着火。因此在电解电容下面不应有任何线路。
(6)设计线路板向背应确认发热元器件不靠近铝电解电容或者电解电容的下面。

网友:
很好很实用呢...收藏了呢

网友:
很不错的基础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