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3S9B96例程i2s_demo的问题求助

楼主:
我在源码的中间添加了一个触摸button,写了相应的事件处理函数,可以实现中断主程序,点亮LED灯,但是问题是随后进入死循环,对于触摸屏没有了响应,求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A:
你控制一个IO口,不要把PF组全写

网友B:
进入那个死循环?faultIS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那个死循环?faultISR?

好像是的!由于没实现单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一个IO口,不要把PF组全写

确实,你代码这么写很不符合规范。
对IO口的操作,需要使能相应外设,配置输入输出方向。

从你的截图看不到太多信息,另外,你你需要对整个PORT口操作还是只需要对某一个IO口进行操作?
你的代码是对Port口进行操作的。
建议使用TI的driverlib库函数。

网友:
使用 driverlib 来操作吧,除非你对寄存器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