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解决进出门蚊子进屋的问题?

楼主:
眼看天气越来越暖了,烦人的蚊子问题又要来了
以前怀疑纱窗问题,不过有人总说是开门的时候蚊子进来的。也是有点道理吧,虽然也不能否定纱窗的缝隙就不进蚊子?

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么?有什么办法解决开门蚊子容易进来的问题?

网友:
好像去年楼主曾让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好解决呀,继续讨论,,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开门之前,拿个大功率的电风扇对着门口吹着,然后。。。。。。 呵呵

网友:
楼上好主意,我还想着过一道水门门的,风门貌似更好

网友:
我建议用烟,因为火的话可能不太好。人估计不好受。但是在门口可以用烟。因为文字最怕烟了。

网友:
门口竖一牌子:蚊子与蟑螂和老鼠拒绝入内,违者后果自负!

网友A:
门口喷一些花露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门口喷一些花露水呢?

花露水的驱蚊效果如何呀?
要是可以也行,想办法弄个遥控的,开门之前喷一下

烟其实效果肯定有的,不过有两个问题,就是能否立刻到达死角?门的颜色是深色的,蚊子叮在门上怎么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不好弄呀,再说用什么作为燃料呢?还要不断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露水的驱蚊效果如何呀?
要是可以也行,想办法弄个遥控的,开门之前喷一下

门上再加个纱窗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露水的驱蚊效果如何呀?
要是可以也行,想办法弄个遥控的,开门之前喷一下

花露水多少管一些用吧

网友:
做個智能自走雷射來消滅進屋裡的蚊子吧

网友:
楼上的设备高大上了 在野外深山里搭过帐篷,那时是在帐篷里点蚊香,然后自己的床上挂蚊帐,双重保护

网友C:
门框里面可以向外吹风,向超市入口的吹风口。今天在测试中心看到一款无风叶的柱形电风扇,从柱状往外吹风,把门框当成柱状,向门中心吹风,形成一个锥型,还可以给房间换换空气。我的生物是物理老师教的,蚊子是不是对一定频率的声音有反应,开门的时候打开这种频率的声音驱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门框里面可以向外吹风,向超市入口的吹风口。今天在测试中心看到一款无风叶的柱形电风扇,从柱状往外吹风, ...

声音频率这个靠谱么?貌似一些小制作介绍上有,不过真正地有效么?貌似起码不同种类蚊子不一样呢。
还有灯光诱蚊的,不知道这个有效不?了解的介绍一下什么灯光

您说这个风吹,怀疑开门的情况,能够吹到的范围有限呀,再说怎么装到门上也是个问题

网友:
没有简单、廉价的解决方法,非要解决,装空调的超市、大卖场之类的门口都为了阻截气流都装有“风门”,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基本解决,但也只是基本解决,除非你装多道。但显然,这个办法对住宅而言毫无意义。

网友:
这样行不行?
在门外上方装一个风扇,风扇前面放一个喷嘴,用遥控控制(也可以屋外墙壁密码操控,屋内直接按键操控),风扇先转吹风,接着喷嘴喷两次去问花露水,语音提示人短时间规避一下。遥控用来人回来时可以还未到门是就开始吹风喷水
就是这个喷嘴以及装花露水的整个装置哪里能买到现成的,带电控喷头

网友:
用那种防静电车间的那种门,两层加吹风的

网友D:
呵呵,在房间内种满驱蚊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在房间内种满驱蚊草

倒是看到不少这样说,不过真的靠谱么?

网友:
两个办法,一个是香烟,里面很多成分是杀虫剂,另外是在门口和门框放艾草,在老家这个办法还行,究其原因还是潮湿了,西安这边郊区都没有多少蚊子,但是一般都是拇指那么大个的,这个是我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