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modelsim中的二进制用十进制显示

楼主:
就是图上的哪些八位二进制数据 如何显示成十进制的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在变量前面单机右键,好像有一个进制转换,试试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变量前面单机右键,好像有一个进制转换,试试看

多谢啊 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