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电压不稳

楼主: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要根据负载选择合适的电感参数

网友:
负载过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负载选择合适的电感参数

我用的固定输出12V的也是不行,输出电流是0.3A,电感选的是1500uh,

网友:
到TI网站上用webench设计,使用人家推荐的参数,就不会有大的错误。

一般初次做时,除了焊接问题外,电感参数一般容易忽略。

网友B:
改个合适的电感在看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合适的电感在看烫不烫

我的输入电压是24V,负载电流是0.3A,是根据这个图选的,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电感的电流选的太小了。

网友A:
电感值不一定太大,按表选即可,要用功率电感,但额定电流比要求的小的话,电感会发热,输出功率会降低。关键是选电感的最大电流要大,,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值不一定太大,按表选即可,要用功率电感,但额定电流比要求的小的话,电感会发热,输出功率会降低。关 ...

嗯,谢谢,我也觉得是电流的问题,当时没有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