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华为CM320

楼主:
利用单片机采集的数据通过3G模块(CM320)发送到上位机进行接收显示,底层单片机与3G模块连接以及串口发送数据应该如何开展,求助~~~

网友A:
单片机控制3G模块再通过串口发给电脑。串口简单的就用232+db9  用芯片就用2303那种就好、至于这个3G模块没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3G模块再通过串口发给电脑。串口简单的就用232+db9  用芯片就用2303那种就好、至于这个3G模块没 ...

DTU用AT指令可以打电话、发短信,现在通过430串口向DTU发送AT指令集却实现不了,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TU用AT指令可以打电话、发短信,现在通过430串口向DTU发送AT指令集却实现不了,怎么破?

串口通信没问题的话就是你那个短信模块的程序不好使啊。你先一个个调。先不用串口的直接调那个模块看能不能成。成了之后在用串口给他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信没问题的话就是你那个短信模块的程序不好使啊。你先一个个调。先不用串口的直接调那个模块看能不 ...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