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程序的错误,msp430g2553用pcf8591产生正弦波

楼主:
我的程序能够成功运行,但是正弦波的频率居然才30Hz,让我很不解,不知道是DA转换的速度问题(DA转换的程序是百度的),还是还是内部时钟的问题,求助!!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90
#define SDA BIT0
#define SCL BIT1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const uchar mysin[256]={
  0x7F,0x82,0x85,0x88,0x8B,0x8F,0x92,0x95,0x98,0x9B,
  0x9E,0xA1,0xA4,0xA7,0xAA,0xAD,0xB0,0xB3,0xB6,0xB8,
  0xBB,0xBE,0xC1,0xC3,0xC6,0xC8,0xCB,0xCD,0xD0,0xD2,
  0xD5,0xD7,0xD9,0xDB,0xDD,0xE0,0xE2,0xE4,0xE5,0xE7,
...
  0x6C,0x6F,0x73,0x76,0x79,0x7C};

void Time_A0_init()
{
  TACTL |= TASSEL_2 + MC_2;
  CCR0 = tcr;
  CCTL0 |= CCIE;
}
void sda_high(void)
{
  P1DIR |=SDA;
  P1OUT |=SDA;
}
void sda_low(void)
{
  P1DIR |=SDA;
  P1OUT &= ~(SDA);
}
void scl_high(void)
{
  P1DIR |= SCL;
  P1OUT |= SCL;
}
void scl_low(void)
{
  P1DIR |=SCL;
  P1OUT &= ~(SCL);
}
void Start_I2c()
{
   sda_high();
   _NOP();
   scl_high();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_low();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cl_low();
   _NOP();
   _NOP();
}
void Stop_I2c()
{
   sda_low();
   _NOP();
   scl_high();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_high();
   _NOP();
  _NOP();
   _NOP();
   _NOP();
}
void  SendByte(uchar data)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if((data<        sda_high();
       else  sda_low();
      _NOP();
      scl_high();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cl_low();
  }
     _NOP();
     _NOP();
     sda_high();
     _NOP();
     _NOP();
     scl_high();
    _NOP();
    _NOP();
    _NOP();
    scl_low();
    _NOP();
    _NOP();
}
void WriteDAC(uchar dat)
{
   Start_I2c();
   SendByte(AddWr);
   SendByte(0x40);
   SendByte(dat);
   Stop_I2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Time_A0_init();
uint i=0;
while(1)
{
  if(i < 256)
      {
     WriteDAC(mysin);
     i++;
      }
    else
     i=0;
}
}

网友A:
1、适当调整tcr变量的值。
2、如果要求速度快,不要用IIC总线来配置DAC。用IIC很难超过2K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适当调整tcr变量的值。
2、如果要求速度快,不要用IIC总线来配置DAC。用IIC很难超过2K的频率

不用I2c,岂不是说明这个DA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I2c,岂不是说明这个DA不行

i2c本来速度就不是很快。还要256等分。所以较慢。但是可以达到Khz级

网友:
我最高只需要20Kz,但是这个程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