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型变压器缓启动问题

楼主:
公司的一个项目,搞了好久,有一个问题是:换成功率大的R型的工频变压器(260W),定做的。电路无法工作,变压器前端的慢熔保险丝一上电就烧毁,换成多大的都不行,而之前的80W变压器就没问题。我的电路原理是:交流220V变为交流17V再经过整流、缓启、滤波给负载。就是换了个大的变压器,电路就不正常工作了,保险丝一上电就烧。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成功,是否变压器的问题,缓启的电路也改了很多参数也不奏效。请教大神!

网友:
不懂
功率变大了保险丝是不是也要变大呀?

网友:
脱开负载,带个阻性假负载再测。变压器本身不存在什么“缓启动问题”,不管是不是工频的。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够清楚。
是每一次都一定烧,还是某一次烧,某一次就不烧?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之前的80W变压器就没问题
现在有问题,很明显绕的新的变压器有问题,,与电路参数没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