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PWM問題!拜託高手幫助!

楼主:
  //ADC部分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MSC;
  ADC10CTL1 = INCH_4+CONSEQ_2;
  ADC10DTC1 = Samples;
  ADC10AE0 |= BIT4;

//PWM部分
  TACTL = TASSEL_2 + MC_1;
  P1DIR |= BIT5+BIT6;
  P1OUT = 0;
  CCR0 = 511;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P1OUT |= BIT5;
  P1SEL |= BIT6;

以上是我的部分程式碼
IC使用G2553,插在LaunchPad上P1.6都正常有PWM輸出。
但IC拔除後測試卻固定VCC電壓值,RST腳也有上電,
一直找不出問題點,感謝高手相助!

网友A:
你确定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中了吗?

確定!

网友:
已解決

問題在於LaunchPad是3.5V
自行設計的電路板是3.3v

當中公式轉換V數沒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決

問題在於LaunchPad是3.5V

你是用内部AD测的啊,我以为你用示波器测没有波形呢......问题解决了就好呢

网友:
電表就可以測得了

電表會顯示成平均電壓值

网友C:
拒绝繁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拒绝繁体。。。。。。

为什么呢,人家是台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人家是台湾的呢

人家不是台湾的呢。。。。。

本来是想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顺便也学习,

可是现在连问题都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