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开关电源能提供的启动电流

楼主:
我现在设计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为24V,输出电流为0.5A,变压器都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但是我们这个仪表 在最低电压启动时 需要提供1.5A的瞬时电流。请问我该怎么测量 我的这个电源模块 能不能提供1.5A的瞬时电流呢?

网友:
设计的电源,要设计为最大电流为1.5A才行。额定工作电流可以为0.5A.

但楼主所说的1.5A的条件有哪些还不知道,例如,它的持续时间,这也需要考虑的。

网友:
如果需要1.5A的瞬时电流,应该按照2-3A来设计,这样才能保证稳定可靠启动
不对成本敏感话,当然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