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里面的VBAT是什么啊??

楼主:
这个里面的VBAT是什么啊??

网友A:
battery 电池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

网友:
也可能是打火开关

网友B:
完整的图拿上来才好说话

网友C:
这个得看具体电路的功能了。这个东西实际的板子上还可能是个电阻呢,当然这样不符合一般人的做法,但理论上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tery 电池吧.............

大图来啦!!不知清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具体电路的功能了。这个东西实际的板子上还可能是个电阻呢,当然这样不符合一般人的做法,但理论上 ...

大图来啦!!不知清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图拿上来才好说话

大图来啦!!不知清楚不~~~~

网友:
大图来啦!!不知清楚不~~~~

网友:
有图也没看出来,中间那个209是个什么电路,有datasheet吗?

网友:
不知道用途很不好分析啊。

网友:
battery电压吧,也可能是点火钥匙开关信号(KL15)~

网友:
电池电压

网友:
电源正极

网友:
这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
电源电压

网友:
Voltage of Battery.业界很少用Protel这种软件了。

网友D(2014-12-17):
准确的讲应该是电源端吧。

网友E:
VBAT一般指电池接口

网友F(2015-02-04):
同意20楼的说法,准确的说是电压源,不一定就是直接指的电池,也可以来之与电池相连的供电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