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及PCB欣赏

楼主:
初学者!多多见谅!!!

top层

top层

底层

底层

网友A:
PCB画的是可以,想简单说几句,不要介意哦
1.线条不一定都一样粗细,,至少旁人能分清电源线和地线,信号线,,当然着不是让大家看的,而是板子工作的需要,,
2.作为单板或者开发板可以,要量产,没有特殊要求,板子还是可以缩小一下面积的,原因大家都懂的。
3.其实可以大量采用贴片器件,,,,
4.尽量少用自动布线(可能是手工布的),开始学布线,上下层走线尽量横竖有别,,,
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什么的PCB?

网友:
很明显是单片机的,带ISP下载,好像还有USB接口

网友B:
楼上太有才了,顺便补充一点,4个角的固定孔最好用pad而非via,图上看不清用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画的是可以,想简单说几句,不要介意哦
1.线条不一定都一样粗细,,至少旁人能分清电源线和地线,信号 ...

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太有才了,顺便补充一点,4个角的固定孔最好用pad而非via,图上看不清用的是哪个

哦!知道了!这次没注意!这个是via!多谢指导

网友:
问题有如下几点:
1、部分封装不对,如P1、D2
2、规则设置不正确,凡是出现绿色的地方都是不符合设置规则的,解决办法自己看着办
3、Topsolderlayer自己看看,尤其是U5这种芯片,看看Topsolderlayer上实际的引脚间距是多大,有没有低于厂家给出的最低值
4、有时间的话自己创建一个元件库吧

网友:
这是做软件的,别要求太高,慢慢来。。

网友:
R6元件名不要放在过孔上,画的不错了

网友:
Great.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学习中,也请指教

网友C:
没注意走线方向、没注意线宽有别、(板子紧凑点吧)没注意ESR、ESL的影响- - - - - - 。另外,给多一点排针引脚吧- - -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注意走线方向、没注意线宽有别、(板子紧凑点吧)没注意ESR、ESL的影响- - - - - - 。另外,给多一点排针 ...

谢谢指导

网友D:
具体问题楼上都已经说明了,慢慢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问题楼上都已经说明了,慢慢练吧……

恩!

网友:
只想说:有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