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样能用单片机显示频率 的变化

楼主(2014-04-09):
怎样能用单片机显示频率 的变化
将变化的频率接到单片机上,怎么样能够通过控制单片机,让LCD显示出频率的变化来?

网友:
频率的变化,那就是f(n)-f(n-1)啦。
测一次频率,让单片机记住,再测一次,减去上次,就是频率的变化了。

楼主:
谢谢你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测频率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定时器进行定时,读取两个下降沿的间隔时间。(这种方式测量周期较长);第二种方法是固定一个时间,然后测量下降沿的个数。(这种方式车辆周期较短的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