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无法正常打开.C文件

楼主:
我用的是CCS3.3,按照tutorial里面建了程序之后,双击建完的.c文件,没有在右半边窗口显示内容,而是自动打开了VISUAL STUDIO,请问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c文件打开方式选择CCS

网友B:
可以选择打开方式打开,或者改变属性中的打开方式就可以了呢....后者以后都会以其为默认软件打开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文件打开方式选择CCS

感谢回复,改完了之后,双击.c文件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择打开方式打开,或者改变属性中的打开方式就可以了呢....后者以后都会以其为默认软件打开的呢

感谢回复,改完了之后,双击.c文件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