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求一个基于AVR芯片的智能小车游历程序!

楼主:
新人求助,求一个基于AVR芯片的智能小车游历程序!

网友:
游历程序?是指能实现直走、拐弯、后退的程序吗

网友:
不管用什么芯片,想要车子跑起来,首先要做的工作时进行舵机调零。所谓的舵机调零就是你先让芯片给舵机发送一组时间间隔为20ms,脉冲宽度为1.5ms的脉冲脉冲,此时若轮子还转,则用螺丝刀调节伺服电机的电阻调节器(如图),让它保持静止。舵机调零完成后,此时你可以通过调节输出脉冲宽度让舵机顺或逆时针转动,当脉冲宽度小于1.5ms则轮子顺时针转动,大于1.5ms则你时针,调零函数参考如下:

while(1)
{
      HIGH_PORTC2;
      delay_nus(1500);//调零成功后把1500改为小于1500的数,如1300,轮子将顺时针转,大于1500,如1700将逆时针转
      LOW_PORTC2;
      DELAY_NMS(20);
}

网友:
当你能让一个轮子转动后,再写程序实现一个轮子顺时针转,另一个逆时针转,则此时小车便可直走或后退,若两个轮子同时顺或逆则可绕轴转弯,当然一个轮子动,另一个轮子不动则是绕定点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