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TL494误差放大器的使用问题,请大家积极发言谢谢

楼主(2014-04-09):
TL494误差放大器的使用问题,请大家积极发言谢谢
TL494有两个误差放大器,其中一个用作稳定输出电压用,另外一个可以做为调节输出电压使用吗(比如输出是5V,可调范围是1V,用第二个误差放大器实现)??如果可以应该怎么用??

网友A:
TL494是一个成熟的IC,使用很多,现在一直还在用着。所以,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容易找。
建议楼主:
1、详细看看它的手册
2、找个电路图对照研究。

网友A:
网上非常好找:
http://wenku.baidu.com/view/6d848cd676eeaeaad1f3307b.html

网友B(2014-07-16):
第一个是电压反馈用的,也就是你说的稳定5v用的,另一个误差放大器是用作过流保护用的,你仔细看看芯片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