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怎么没有湿度传感器HS1101

楼主:
PROTEUS里面怎么没有湿度传感器HS1101

网友:
没有就自己画呗,protel里面没有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protel呢!
大概看了一下HS1101的资料,这个就是一个随湿度变化的电容,并且有范围,用一个可变电容器就可以仿真了,用固定容值的电容器也可以,只不过每一次更改电容的值的时候都要停止仿真,有点儿麻烦!

网友:
用一个固定电容(当然要找个有仿真模型的)来仿真呗,要改变湿度时,停止仿真,改变电容值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