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l单片机无法设置FLASH的寄存器?

楼主:
其他寄存器都可正常设置,如GPIO 、LCD 、ADC等。但是对FLASH寄存器进行操作时,调试发现寄存器的值没有写入。如执行
FLASH->CR1 |= 0x08;

后,看到FLASH的CR1寄存器的值仍然是0x00.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麻烦指点一二。

寄存器地址0x5050与datasheet中的一致,调试平台式STVD,也是通过STVD来查看寄存器值的。
另外参考了官方例程,按照例程中的步骤设置,同样不能成功设置寄存器值。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去操作寄存器,STM8的带库的,完全可以想调用STM32一样使用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去操作寄存器,STM8的带库的,完全可以想调用STM32一样使用库。

本来是用库函数来操作的,不成功。
然后改成直接操作寄存器,还是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用库函数来操作的,不成功。
然后改成直接操作寄存器,还是不成功。

那应该不是这部分程序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是否是其他地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不是这部分程序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是否是其他地方造成的。

感谢您回复和提醒。
刚刚把其他程序全部屏蔽了,仅初始化时钟。
然后对FLASH寄存器操作,还是写不进去。
我用的是SWIM-RLINK在线调试,使用simulator仿真调试时,可以正常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