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27库函数怎么使用

楼主:
我之前学ARM的时候,学的是STM32,就感觉那个固件库非常的好,然后现在转到C2000,怎么也没有找到当初学32的那种感觉了,花了很多 的时间,也还是不见头绪,虽然我也看了官方给的示例,但是,那个好多,而且感觉说的不清楚,至于那个V210里面的那两个文档,简直不想说了,什么库函数指南,和32的比起来,感觉差距很大

网友A:
TI的dsp固件库是没有TIWare的ARM固件库做得好,不过,比起基于寄存器的开发模式,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其实不是TI的dsp固件库不好,而是根本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看的
这些都得靠自己了,当然比“借鉴”满大街都有的STM32的东西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dsp固件库是没有TIWare的ARM固件库做得好,不过,比起基于寄存器的开发模式,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其 ...

恩恩, 满大街用的好。嘿嘿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个芯片,共同进步

网友:
ST公司的固件库,用起来好用,对于不看手册的情况下,也可以编出个可以运行的程序,它的特点偏向于“高级”编程。
   而对于详细阅读手册后,看它的固件却是一头雾水。

  按照ST提供的编程方式,执行效率是很低的,可以从生成的汇编代码中得到答案。

   而TI的库,在看了手册后再看它就一目了然。
  再者,TI的编译后的运行效率高,“实时”处理特点更明确。

我也是从STM32过来学习C2000的,开始时也有些疑问,如果楼主真正掌握了C2000,也会发现TI的优势的。

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长处,不然,它也就无法发展下去了。

网友:
要怎么才能学固件库

网友:
是的,只有花点耐心就好。我现在还在想STM32改为寄存器模式。用库模式,刚学习就快,可有了问题就麻烦了。效率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