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zigBee的室内定位系统设计

楼主:
新手求助,毕业设计的题目,首次接触zigbee
卖了两块cc2530,做了通信的实验,现在要做室内定位系统的实现,网上查了,有以下方案
1. cc2430 / cc2431 (带定位引擎) 实现定位
2. cc2530 实现定位 (自己实现算法)
貌似精度都不怎么高,1m开外

如果选方案1的话 可以用cc2530代替 cc2430吗??
不想浪费我已经买的两块cc2530,ZigBee 2007 是向后兼容ZigBee 2006设备 吗???
还是必须得用cc2431与cc2430做??

大家给推荐下,那种方案比较合适。精度高点
或者是 其他方案(通讯,组网用zigbee实现,定位用其他的传感器也行)

网友A:
首先明确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还要考虑下你的成本,其实你可以用CC2530和CC2431一起用的。自己做定位算法,如果能力行的话,可以考虑,不然直接用定位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还要考虑下你的成本,其实你可以用CC2530和CC2431一起用的。自己做定位算法, ...

我做的室内定位  房间大小大概为(8 x 8 m)   精度在1m 之内吧(第一次接触这个,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
很想知道 cc2530 能否与  cc2431 实现定位 (因为我已经买了 2 个cc2530了)
有人说  cc2530 与 cc2431 不能组网(说是硬件原因)

网友A:
晕,虽说的,如果不能组网也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可以组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虽说的,如果不能组网也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可以组网的

好的,十分感谢,您在帮我分析下吧
我准备用 4 个 cc2530 做基站(协调器 用 其中 1 个 来做), 1 个 cc2431做 移动台(终端设备)
我的协议栈该怎么选择?都用 z-stack 可以吗?
通过cc2431定位引擎来实现定位   您看可行吗?

网友:
好的,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