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在标识地址时的用法

楼主:
用拨码开关表示某一个模块的地址,请问怎么具体的用呢?拨码开关与单片机怎么连接呢?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口多的话 可以用4个GPIO口做输入, 8421组合;GPIO不够用的话用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将拨码开关的4线接入,输入到单片机一个口,程序读取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口多的话 可以用4个GPIO口做输入, 8421组合;GPIO不够用的话用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将拨码开关的4线接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