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的核心板焊接求助

楼主:
邮票孔的核心板焊接求助,因为是自己玩,所以没法蹭公司去工厂焊的机会,但一个核心板就400摆在那,焊不好拆也不容易吧,求助一下手工焊经验.

网友A:
邮票孔手工焊接是否要做个焊接夹具
建议如果焊接功底不高,还是找焊接技师吧

邮票孔焊接上去很难拆卸下来,据说一旦拆卸邮票孔核心板和底板报废的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手工焊接是否要做个焊接夹具
建议如果焊接功底不高,还是找焊接技师吧

QFP,QFN这些比较熟练,但是感觉邮票孔难拆怎么办啊.

网友A:
邮票孔公认的难拆,但焊接对高级焊接工来说,相对拆掉来说容易,QFP,QFN手工焊接和拆都不是难事
所以说,对PCB设计人员,画图前考虑装配和维修对一些特殊板子很重要,邮票孔板子一般采用的时候很慎重,对产品稳定性把握不大,一般不使用,,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公认的难拆,但焊接对高级焊接工来说,相对拆掉来说容易,QFP,QFN手工焊接和拆都不是难事
所以说, ...

用2.0直插?

网友:
表示对邮票孔不那么理解

网友:
我也感觉邮票孔好难拆啊!

网友B:
邮票孔确实难拆,签个星期做一个蓝牙板,用两分钟焊接上去一个模块,要用大半天拆下来。麻烦。不过有热风枪的话就快多了。我用恒温烙铁,板凉的飞快,点玩左边的,右边的已经凉了一半。特别是邮票孔的盘小,热量保持不了多少秒。
楼主有条件的话,建议你焊接的时候用恒温烙铁拉焊,另外,准备一点松香,对焊接技术不高的人来说,有大用处。拆的时候没热风枪最好不要去动它。

网友:
初次调试建议还是转借一下比较好 X宝上也有专门拆卸的风枪 可以搜搜看

网友:
找到好贴不容易,我顶你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票孔确实难拆,签个星期做一个蓝牙板,用两分钟焊接上去一个模块,要用大半天拆下来。麻烦。不过有热风枪的话就快多了。我用恒温烙铁,板凉的飞快,点玩左边的,右边的已经凉了一半。特别是邮票孔的盘小,热量保持不了多少秒。
楼主有条件的话,建议你焊接的时候用恒温烙铁拉焊,另外,准备一点松香,对焊接技术不高的人来说,有大用处。拆的时候没热风枪最好不要去动它。

还有一个方法,两把烙铁同时上,,

网友:
如果调试,非量产,偏置,即模块与母板留1mm距离。这样就好拆了。
那焊的时候不好上锡对吧。

主意有了,那就不难了。

母板定位点堆锡,上支承物,上插电阻引脚之类的导线。各焊之,拆时很容易了吧。当然也可直接锡连也没问题,拆时更方便。

网友:
办法总比问题多。尤其是做开发的脑子一定要活。
我们要做的是创新或是创造,如果只的照搬,不会有太好的前景。

网友:
如果想了解,可以找我,,我这里有55*60的也是邮票孔的,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