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 最大输出电压和所加电压有关???为什么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MSP430的 ADC 和 DAC,DAC0832原理图如下,我测试时发现 ,当芯片电压VCC=5V,Vref=5V时,经过运放后,最大输出电压为-3.6V,
查看了一些帖子后,我把芯片电压VCC=12V,参考电压Vref=5V,这样子最大输出电压就是-5V了, 不是很懂其中的缘由,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无能为力,只能帮你顶一下

网友:
因为运放不是轨至轨输出的,不能达到或者接近+-VCC。你可以直接测DAC的输出嘛,很容易就发现是运放级造成的
一般手册上会有至少两个地方告诉

网友:
0832的参考电压Vref接-5V,Vcc接+5V。AGND与DGND分别接模拟地与数字地。
GOOGLE可以找找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这种现象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运放是不是轨到轨的,使用运放的时候一般都都要考虑这个情况,运放的资料里都会提到最大摆幅,一般正负12V供电的也就能达到10V多点儿吧,具体的得看手册,不同型号的运放会有些差异。
另外使用轨到轨运放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点,轨到轨运放输出也不是真的能达到电源电压,只不过是差的很少而已,也在手册里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