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有关无线温度采集

楼主:
把主机当做坐标零点,怎么测出从机相对于主机的坐标位置并通过显示屏显示出来,用什么传感器啊?求大神解救啊

网友A:
没看懂说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说的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说把主机的温度点作为零点,从机的温度相对于主机的温度做一个坐标。通过无线将从机的温度传到主机上,然后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