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关于声音电子器件,先谢过了

楼主:
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把声音或者音乐按不同频率输出电信号?
我想设计一个单片机电路,要用到这样一个能够把声音或音乐按不同频率输出的元器件。
我在淘宝上没找到这样的电子器件,有相关经验的前辈,请指教下,谢了!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声音源呀,一般普通的声音是很多频率成分的呀

网友:
不懂 ~~~跟着楼主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声音源呀,一般普通的声音是很多频率成分的呀

先谢谢了,前辈。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我想让这个单片机电路接收到音乐后,上面的LED灯就可以随着音乐的节奏采取不同方式的闪烁。
我的想法是:找一个元器件,来把音乐的“节奏”,转换成不同电信号,从而更据程序采取不同闪烁方式。
前辈,你说我是用什么电子器件比较好呢?

网友:
赶脚你这个和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唱歌有点关联,你是不是可以先下载一个这方面的东东,然后根据你的要求再做修改。
我不会这个,就是给个建议。

网友:
楼主去了解一下声码器原理和信号频谱分析吧。木有这种器件的,都是以一定频率采样(抽样定理),然后用概率的知识或在S域分析,之后通过算法完成你的需求。另外,51和430这样的速度太慢了,只能够完成声音采集回放这种简单的,顶多加个数据压缩。像fourier变换,用自相关函数消除白噪声等“高级”需求要用ARM,DSP等。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比如功放IC像2822的音频输出端加个三极管放大接LED会随着音乐而闪烁,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了,前辈。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我想让这个单片机电路接收到音乐后,上面的LED灯就可以随 ...

技术不敢称前辈
原来是这样呀

这是很常见的应用吧
估计在常见的电子制作的书上有可能都能找到例子,在网上搜索看看?

例如,一般的简易的类似于舞厅旋转的灯光球

很可能是通过麦克风来拾取声音信号,然后滤波只取低频信号,节奏嘛,估计就是重低音了,忘了,查查低音鼓之类的低音频率是多少?实际最终滤波截至频率可能就是节奏频率范围吧?然后用比较器估计就可以触发了,甚至都可以不用单片机。
不过估计有点延时吧?延时几个节奏点?

网友:
每led一个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
有种器件叫MIC……

至于LED闪烁的方式受控于音乐即MIC收到的声音信号,这个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对音频信号进行分析,比如频率、强度以及它们的变化率等等,这个可以AD后用软件分析,包括做傅立叶展开等等,具体方法还是要看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
楼主还需要进行基础知识学习。
声音转换成电信号,常见的转换器件就是mic(麦克风),转换后的电信号有信号频率、信号强度(电压)等。频率、电压会随着声音的变化而变化,高音的频率较高,声音大时电压也高。一般人所能听到的声音频率20~20000hz。
还有丰富的谐波。

楼主所说的要求大概是安声音的大小来点亮LED吧?

网友:
早期的音响有均衡,有几波段的,上边有按波段显示的辉光管,还有led显示的,估计你是要找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