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zigbee的室内定位系统

楼主:
基于zigbee的室内定位系统 (8x8 m)
用 4 个 cc2530 做基站(协调器 用 其中 1 个 来做), 1 个 cc2431做 移动台(终端设备)通过cc2431定位引擎来实现定位
协议栈 用 z-stac
大家看可行吗? 给点建议吧,现在LZ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好话题,给点支持。

网友A:
2431可以,2530不行吧,我有过这样的想法,不过2431因为有做过,效果不好,TI似乎就在2530里取消了,我现在2530的定位只能通过PKT->rssi获取后获得RSSI值,做到一个测距,不过算法~~~偏差相当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31可以,2530不行吧,我有过这样的想法,不过2431因为有做过,效果不好,TI似乎就在2530里取消了,我现在 ...

您好,我的意思是   一般方案都是    cc2430 / cc2431 组网 利用cc2431的定位引擎 实现定位
我现在想用   cc2530 / cc2431 实现定位(因为我已经买了几个cc2530了)
您看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意思是   一般方案都是    cc2430 / cc2431 组网 利用cc2431的定位引擎 实现定位
我现在想用  ...

表示可行性不高,不过,可以买一个2431,做协调器,2530做节点和路由,因为2530用的是2007的协议,可以兼容2431的2006协议,我记得2431还有相应的上位机,是Z-location,你可以去下下看看界面,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的,可移动的待定位的盲节点如果有CC2431的话,必须用它,CC2530只是作为参考节点,来使。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用CC2431的定位引擎直接来定位了,而不用在PC上用定位算法了!

网友:
亲,定位做出来了嘛?急需啊!!!谢谢。。。

网友:
室内反射严重,不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