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串口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

#include
__CONFIG(0x1832);
int redate;
void main()
{
  TRISC=0XFF;
  SPBRG=0XC;                  //设置波特率为19200BPS
  TXSTA=0X24;                 //使能串口发送,选择高速波特率
  RCSTA=0X90;                 //使能串口工作,连续接收
  RCIE=0X1;                   //使能接收中断
  GIE=0X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0X1;                   //使能外部中断
  while(1);                    //等待中断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RCIF=0;
      redate=RCREG;           //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
      TXREG=redate;
     }
   }

网友A:
在串口调试时不论发送什么,接收到的都是00,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串口调试时不论发送什么,接收到的都是00,什么原因

仔细查看串口配置,数据不对,多半是波特率等串口配置不对。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你解决了吗?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