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输出占空比1/3的38KHZ方波

楼主:
大神们如何用MSP430F2012输出占空比1\3的38KHZ方波信号

网友:
好好看看他那一块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
学习下定时器,配置下寄存器就行了呢,没有难度的呢。

网友:
PWM,网上有很多参考例程的

网友A:
要求在低功耗模式下,怎么写,给个提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在低功耗模式下,怎么写,给个提示吧

进入到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就行了,不影响你的PWM输出。。。。。

网友:
帮忙看下这样对不对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SMCLK 1MHZ
DCOCTL=CALDCO_1MHZ;
TACTL=TASSEL1+MC0+ID_2;
P1DIR|=0x01; //P1.0 out
if(BIT1==0) //读p1.1
P1OUT=1;
TACTL|=TAIE; //TA interrupt Ena××e
if(BIT3==0) //读p1.3
P1OUT=0;
TACTL|=TAIE; //TA interrupt Ena××e
if(BIT1+BIT3==0) //读端口
_NOP();
else
_NOP();
for (;;)
{
_BIS_SR(LPM2_bits); // Enter LPM2
_NOP(); // Required only for C-spy
}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0x01; //p1.0取反
}

网友:
if(BIT1==0) //读p1.1  。。。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呢。。。。参照一下官方的例子呢。。。。

网友:
能否帮忙修改下,我看下要在低功耗模式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