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跪求延时和衰减电路互相影响原因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用信号发生器输入脉宽为20nm左右,频率5khz,VPP=2v的脉冲信号后,如果不接下面一路同轴电缆的话上面一路衰减信号还好,当把同轴电缆也接上时,衰减这路的波形就失真特别严重,问是电路问题还是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问题,如果是这两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同轴电缆对负载阻抗有要求,否则信号会反射。
“当把同轴电缆也接上时,衰减这路的波形就失真特别严重”,估计是同轴电缆的反射信号与输入信号叠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轴电缆对负载阻抗有要求,否则信号会反射。
“当把同轴电缆也接上时,衰减这路的波形就失真特别严重”, ...

那要如何解决

网友B:
不能简单并联,电缆的那一路要先经过一级缓冲做信号隔离,同时要做阻抗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简单并联,电缆的那一路要先经过一级缓冲做信号隔离,同时要做阻抗匹配。

能给我画个图告诉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我画个图告诉一下吗?

不能,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