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

楼主:
想在相应文字说明后面插入图片加以对问题的描述或补充该怎么设置呢,不用发帖之后才在后面显示图片

网友A:
上传图片以后,当你想把图片放在你要编辑的地方时,点相应的图片,它就会放在相应的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图片以后,当你想把图片放在你要编辑的地方时,点相应的图片,它就会放在相应的位置呢。

哈哈,受教

网友:
我也是偶然中试出来的

网友B:
我是喜欢一张图,然后在下面另起一行描述
用自带的那个描述功能看着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喜欢一张图,然后在下面另起一行描述
用自带的那个描述功能看着不舒服

哈哈,听起来不错。反正有图总比纯粹的一大堆文字更让人易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