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级放大器的

楼主:
我做了个两级放大器,单独测时都很好,带宽可以从几HZ到十几M,但是连在一起就不行了,只能10M以上能用,10M以下就失真了,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
失真有多种,最好把你认为好和不好的输入输出波形都贴出来。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偏置不对,阻抗匹配可能性较小。但是不排除。建议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