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CU滤波选电容,100uF铝电解,47uF钽电解,哪一个更好呢?

楼主:
PCB新手,在元器件选型的时候,有一些疑问,希望大虾们能不辞辛劳地开导一下~

给STM32(100pin)选择滤波电容,100uF铝电容+0.1uF 0805陶瓷(焊接原因,不能选择更小的封装)组合,与单个的10V 100uF(或是47uF)的钽电解电容相比,各位更倾向于选择哪一个呢?

附:板子使用锂电池+LP3910电源管理IC供电,与STM32一路的还有:一个24c08,1个74HC138,1个LM74温度检测IC

网友:
楼主的意思:由于焊接的原因,需要用封装小的电容,即用一个 钽电解电容(10V 100uF 代 )=100uF铝电容+0.1uF 0805陶瓷
想说明的是:10V 100uF是属于低频滤波电容,平常应用最多的是钽电容,电解电容,陶瓷电容,起到去除电源低频纹波,稳定电源的作用。
而0.1uF 0805陶瓷属于高频滤波电容,电源附近,用来进行去除高频干扰。
楼主替换的结果是少了一种高频滤波电容,,一般这种104是少不了的

网友:
0.1uF的必用,而且没颗芯片都需要一只。主电源滤波电容则原则上越大越好,考虑到体积和上电浪涌,纯数字电路的话用100uF那也是最小值,除非用的是开关电源。对常规数字电路而言,钽电解意义不大,容量才是更关键的因素。

网友:
0805封装10uF瓷片电容+0805封装100nF瓷片电容,搞定一切。数字电路一定需要大容量的瓷片电容滤波,纹波才会降低的,也可以适当串入60R/120R的磁珠。

网友A:
单片机用电,一般高频较多,如果端口不驱动大的负载,及象LED那样低变化频率的器件,那么,它的低频成分是很小的,
    所以,滤波主要考虑高频。

这样以来,5楼的做法将是很好的。

钽电容的ESR比铝电容的低,用钽会比铝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用电,一般高频较多,如果端口不驱动大的负载,及象LED那样低变化频率的器件,那么,它的低频成分是 ...

我在公司设计机顶盒的电源滤波思路是:
1、电源入口处,至少需要一个100uF的铝电解电容,因为适配器上电瞬间电压存在较大过冲;
2、电源入口处,需要放置一个大功率的TVS管和一个整流二极管(此二极管并联反接),用于防止浪涌和负压;
3、具体到芯片电源管脚一侧滤波,一般是60R磁珠+0805封装22uF瓷片电容+100nF瓷片电容;
4、DCDC芯片输入和输出的管脚都需要加大容量的瓷片电容,纹波才会下降的,另外注意有些DCDC需要环路补偿;
5、若是芯片一端自己产生较大纹波,则串联的磁珠需要衡量利弊,有时候需要直接用0R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机顶盒的大功率的TVS管一般多大功率的 ?

网友:
学习到不少关于电源滤波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