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的epwm trip zone,按照软件强制中断方式,多长时 ...

楼主(2014-04-12):
f28035的epwm trip zone,按照软件强制中断方式,多长时间进入一次中断?怎么计算呢?
我是按照Ti中的epwm_trip_zone的例程设置的寄存器的,但是现在程序也能按照我的想法当满足条件时,软件触发中断后,指定的epwm1A强制输出低电平,不满足条件时,按原来情况输出。但是,我现在就是不能计算出多长时间进入一次epwm trip zone的中断?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设置代码如下:
1.在epwm初始化中设置如下:
EALLOW;
EPwm1Regs.TZCTL.bit.TZA = TZ_FORCE_LO; // Do nothing,no action is taken on EPWMxA
EPwm1Regs.TZCTL.bit.TZB = TZ_NO_CHANGE; // Force EPWMxB to a low state
EPwm1Regs.TZEINT.bit.OST = 1; // Enable OST interrupt
EDIS;
2.满足条件时,设置强制触发
if(Current>= 50)
{
EALLOW;
EPwm2Regs.TZFRC.bit.OST = 1;
EDIS;
}
else
{
}
3.epwm trip zone的中断函数
interrupt void EPWM1_TZint_ISR(void)
{
EALLOW;
EPwm1Regs.TZFRC.bit.OST = 0;
EPwm1Regs.TZCLR.bit.OST = 1;
EPwm1Regs.TZCLR.bit.INT = 1;
EDI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2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2;
}

网友A:
是由Current决定的,找找它的定义吧。

网友:
Current是电网电流,20ms重复一次正弦波,那能按照每20ms进入一次trip zone的中断来理解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楼主是使用软件控制TZ的:
Current>= 50
所以,要想 “我现在就是不能计算出多长时间进入一次epwm trip zone的中断”,就应该看看这个条件是在什么时候满足的。
而关于Current是怎样修改的程序段,楼主并未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