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仿真电源求助

楼主:
用multisim12仿真自己想的一个电路,实现不了,请告诉帮忙看下是原理出问题了,还是模型出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A:
是想利用555实现dc转交流,可以先仿真用一组变压器实现一路输出,,仿真的变压器模型可能也有问题,,
或者搭电路直接实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想利用555实现dc转交流,可以先仿真用一组变压器实现一路输出,,仿真的变压器模型可能也有问题,,
或 ...

是啊,现在把输出的倍压电路的电容减小,变压器的漏感减小,输出靠近预期的+16v和-8v。看来有时候还是实际搭电路来得快。

网友B:
用multisim做仿真,线性电路分析还是可以的,也可以动态显示结果。但是他内部的算法和模型都不适合做非线性仿真,建议你用saber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ultisim做仿真,线性电路分析还是可以的,也可以动态显示结果。但是他内部的算法和模型都不适合做非线性 ...

想学,但是时间精力,周围也没同事用saber可以带一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