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问NRF24L01的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13):
求问NRF24L01的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value)
{
uchar status;
}

楼主: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不懂的为什么SPI_RW(reg)这一句表示选择寄存器的意思?~~~~~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宏,查一下它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B:
reg是选择寄存器的意思,下面的那条指令是找到寄存器后往里面写值。程序最上面应该有#define WC 0x00 这样的指令。WC就是reg,0x00是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