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信息是啥意思?

楼主:
按照bbb烧写的教程来的串口打印出这些信息,四个灯就全灭了,每个动静,是正在烧镜像吗?
U-Boot SPL 2013.04-dirty (Jun 19 2013 - 09:57:14)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USB Peripheral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000 using PIO, IRQ 0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800 using PIO, IRQ 0
OMAP SD/MMC: 0
reading u-boot.img
reading u-boot.img

U-Boot 2013.04-dirty (Jun 19 2013 - 09:57:14)

I2C:   ready
DRAM:  512 MiB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NAND:  No NAND device found!!!
0 MiB
MMC:   OMAP SD/MMC: 0, OMAP SD/MMC: 1
*** Warning - readenv()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USB Peripheral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000 using PIO, IRQ 0
musb-hdrc: ConfigData=0xde (UTMI-8, dyn FIFOs, HB-ISO Rx, HB-ISO Tx, SoftConn)
musb-hdrc: MHDRC RTL version 2.0
musb-hdrc: setup fifo_mode 4
musb-hdrc: 28/31 max ep, 16384/16384 memory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47401800 using PIO, IRQ 0
Net:   <ethaddr> not set. Validating first E-fuse MAC
cpsw, usb_ethe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gpio: pin 53 (gpio 53) value is 1
mmc0 is current device
micro SD card found
mmc0 is current device
gpio: pin 54 (gpio 54) value is 1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uEnv.txt
14 bytes read in 2 ms (6.8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gpio: pin 55 (gpio 55) value is 1
4270840 bytes read in 761 ms (5.4 MiB/s)
gpio: pin 56 (gpio 56) value is 1
24125 bytes read in 54 ms (435.5 KiB/s)
Booting from mmc ...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007fc0 ...
   Image Name:   Angstrom/3.8.13/beaglebone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4270776 Bytes = 4.1 Mi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0f8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0f80000
   XIP Kernel Image ... OK
OK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80f80000, end 80f88e3c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193926] omap2_mbox_probe: platform not supported
[    0.204554] tps65217-bl tps65217-bl: no platform data provided
[    0.281067]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0: No cape found
[    0.318172]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1: No cape found
[    0.355281]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2: No cape found
[    0.392389]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3: No cape found
[    0.411848]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6: BB-BONELT-HDMIN conflict P8.45 (#5:BB-BONELT-HDMI)
[    0.421497]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slot #6: Failed verification
[    0.428273] bone-capemgr bone_capemgr.9: loader: failed to load slot-6 BB-BONELT-HDMIN:00A0 (prio 2)
[    0.450828] omap_hsmmc mmc.4: of_parse_phandle_with_args of 'reset' failed
[    0.515957] pinctrl-single 44e10800.pinmux: pin 44e10854 already requested by 44e10800.pinmux; cannot claim for gpio-leds.8
[    0.527674] pinctrl-single 44e10800.pinmux: pin-21 (gpio-leds.8) status -22
[    0.534991] pinctrl-single 44e10800.pinmux: could not request pin 21 on device pinctrl-single
[    8.644991] libphy: PHY 4a101000.mdio:01 not found
[    8.650053] net eth0: phy 4a101000.mdio:01 not found on slave 1

.---O---.
|       |                  .-.           o o
|   |   |-----.-----.-----.| |   .----..-----.-----.
|       |     | 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Angstrom Distribution beaglebone ttyO0

Angstrom v2012.12 - Kernel 3.8.13

beaglebone login: systemd-fsck[85]: eMMC-Flasher: clean, 12901/218592 files, 167203/873534 blocks

网友A:
灯全灭了以后你做什么了?有没有再多等一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全灭了以后你做什么了?有没有再多等一会看看?

等了好长时间(有三四个小时),还是不行,拔掉sd卡重新上电,是这个
U-Boot SPL 2014.01-dirty (Mar 11 2014 - 08:29:44)
reading args
spl: error reading image args, err - -1
reading u-boot.img
reading u-boot.img

U-Boot 2014.01-dirty (Mar 11 2014 - 08:29:44)

I2C:   ready
DRAM:  512 MiB
NAND:  0 MiB
MMC:   OMAP SD/MMC: 0, OMAP SD/MMC: 1
*** Warning - readenv()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ethaddr> not set. Validating first E-fuse MAC
cpsw, usb_ethe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0(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SD/MMC found on device 1
reading uEnv.txt
26 bytes read in 3 ms (7.8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 File not found /boot/zImage **
Booting from nand ...

no devices available

no devices available
Bad Linux ARM zImage magic!
U-Boot#

网友B:
呵呵  不需要这么做嘛  等几个小时 时间太长了!
可以用一下步骤:
1、制作SD卡启动
2、挂在U盘
3、执行xz -cd xxxx.img.xz > /dev/mmcblk1

这样就可以把镜像写入eMMC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需要这么做嘛  等几个小时 时间太长了!
可以用一下步骤:
1、制作SD卡启动

关键是等了几个小时还不行,现在能够从sd卡启动,智能连接串口,ssh连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需要这么做嘛  等几个小时 时间太长了!
可以用一下步骤:
1、制作SD卡启动

你说的这个方法具体怎么实现呢,emmc不在那个目录里吧

网友:
呵呵 ssh不行可以 在装一个嘛 不一定ssh服务启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需要这么做嘛  等几个小时 时间太长了!
可以用一下步骤:
1、制作SD卡启动

对这个破玩意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本来很简单个事,现在愣是不行

网友:
哈哈 可以体会一下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快乐

只有困难重重 才会有价值哦
===================================

网友:
这个镜像从那里下载的
我感觉有问题。。。。

网友C:
把uEnv.txt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镜像从那里下载的
我感觉有问题。。。。

就是从官方下载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uEnv.txt发上来看看

这个是要烧录之后才能看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要烧录之后才能看到吧

把SD卡插到电脑上
就有/boot目录下的内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SD卡插到电脑上
就有/boot目录下的内容了

现在正在烧,得明天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在烧,得明天看了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007fc0 ...
这个地址应该是uImage格式的内核,但是内核是zImage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换一个版本试试看吧。。
目前我知道能用的版本是BBB-EMMC-flasher 9.12的
不知道大哥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007fc0 ...
这个地址应该是uImage格式的内核,但是内核是zImag ...

BBB-eMMC-flasher-v2013.12-2014.03.17.im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BB-eMMC-flasher-v2013.12-2014.03.17.img

赶紧换回我说的那个版本吧,我之前就是用这个启动之后无法烧进EMMC的。。。
想用新的东西就用TI的SDK中的镜像吧http://software-dl.ti.com/sitara_linux/esd/AM335xSDK/latest/index_FDS.html

网友C:
下载sitara_linux_sdk_am335x.img.zip这个文件 即可。。。

网友C:
赶紧用find 命令看看有没有img或者xz文件之类的
有的话dd到mmcbl1应该就可以了。。。
换个镜像保证没问题,不要用这个系列的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紧换回我说的那个版本吧,我之前就是用这个启动之后无法烧进EMMC的。。。
想用新的 ...

你之前烧录之后emmc的镜像损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紧用find 命令看看有没有img或者xz文件之类的
有的话dd到mmcbl1应该就可以了。。。
换个镜像保证没问题 ...

好像从sd卡启动之后就没看见emmc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sitara_linux_sdk_am335x.img.zip这个文件 即可。。。

这个试过了,按住uboot,上电,没有出现四个灯全亮的情况,还是从sd卡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试过了,按住uboot,上电,没有出现四个灯全亮的情况,还是从sd卡启动了

可以试试版主的那个方法
将镜像dd进emmc
用9.12的那个版本早就没这么多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版主的那个方法
将镜像dd进emmc
用9.12的那个版本早就没这么多事了

这不是一开始想更新直接来个最新的嘛。你推荐的那个解压只有1G,那些解压有3G多,是不是这个原因?到底大于2G的镜像能不能烧进去?

网友:
上个帖子有人回答可以,我就傻傻的试了下

网友:
那个人一定不是我 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人一定不是我 哈哈

我得回去给他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需要这么做嘛  等几个小时 时间太长了!
可以用一下步骤:
1、制作SD卡启动

这样是不是在U盘上也要做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