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Beaglebone玩家,你们需要什么cape呢?

楼主:
国内能买到的BBB cape实在少的可怜。在此调查一下大家想要什么cape呢?
附上官方cape列表http://elinux.org/Beagleboard:BeagleBone_Capes

网友A:
我喜欢 fpga的cape,其它的没什么特别需求

===================================

网友B:
我打算自己设计一款带有Joystick的功能和LCD和AUDIO功能的cape,因为喜欢模拟器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 fpga的cape,其它的没什么特别需求

啊哈,好像市面上有卖的吧?国内不知道能不能买到。fpga我完全不懂……fpga一般是用来做什么的?普通用户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自己设计一款带有Joystick的功能和LCD和AUDIO功能的cape,因为喜欢模拟器游戏!

哈哈~有动力就没问题!加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自己设计一款带有Joystick的功能和LCD和AUDIO功能的cape,因为喜欢模拟器游戏!

Audio Cape直接买个USB声卡就行了
当初兄弟提醒我用IIS,当时还以为很难用呢,现在后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udio Cape直接买个USB声卡就行了
当初兄弟提醒我用IIS,当时还以为很难用呢,现在后悔啊:S ...

方案是现成的啊,audio已经实现过了,帖子里面有测试视频!

网友A:
恩 audio可以用usb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audio可以用usb的

usb真是无所不能啊……大大削减了我开发cape的动力。。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很实用的应该是一个运动控制Cape,包括常用的电机控制。有了电机,做其他东西就都很方便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很实用的应该是一个运动控制Cape,包括常用的电机控制。有了电机,做其他东西就都很方便啦。

嗯确实。不过不同的应用场合需要的电机种类、参数都不一样。想做一个通用的cape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确实。不过不同的应用场合需要的电机种类、参数都不一样。想做一个通用的cape还是比较困难。

那倒也是。不过对于一个简单的小机器人来说,步进电机、舵机、直流电机应该就够了,我打算过段时间先把我LCD Cape的问题解决了就来着手做一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倒也是。不过对于一个简单的小机器人来说,步进电机、舵机、直流电机应该就够了,我打算过段时间先把我 ...

嗯,加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