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按键程序的问题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设置P1.0为输出
  P1DIR|=0X01;
  //设置P1.3为输入
  P1DIR&=~0X08;
  //死循环
  while(1)
  {
    if(0X08&P1IN)
        P1OUT|=0X01;
    else
        P1OUT&=~0X01;
  }
  //return 0;
}
以上是《MCU工程师炼成记》里的一段程序,我下到LAUNCHPAD板子里,
发现不太灵。我在P1.3脚上插上一根杜邦线,就好了。
P1.3连在一个按键上,按说不按下是高电平,P1.0对应灯亮;按下低电平,P1.0对应灯灭。
我不在P1.3脚上插杜邦线,不太灵。插上则屡试不爽。
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MCU工程师炼成记》P75数字IO程序建议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514&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关于《MCU工程师炼成记》的勘误合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309&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按键引脚设为上拉形式,实验板上没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
按键要加抖动延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