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安卓手机是怎么实现通过一条数据线媒体通讯+U盘识别的呢 ...

楼主(2014-04-13):
安卓手机是怎么实现通过一条数据线媒体通讯+U盘识别的呢?
如题,有些疑惑安卓手机是怎么实现的只利用一条USB数据线就可以与PC进行媒体通信,同时还可以通过电脑访问U盘模式的TF卡内容,还没对手机读取TF卡的内容造成影响。
有了解的大神来科普一下吧!

网友A:
来自手机
这多亏了USB通信中接口的概念。一个USB从设备的功能是以配置为单位来注册的,一个配置可以注册多个接口。于是当你启用了某个配置,那么其下的多个接口功能都是可用的。就像你的电脑可以在线同时听歌和玩游戏,尽管使用同一根网线,但是网络数据却可以来自不同的服务器。

楼主:
大概了解啦,有时间了再具体看下USB的相关协议,感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