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MP3

楼主:
求大神给51单片机做MP3的原理图及程序

网友:
基本不太可能,速度不够,选个快点的单片机,20M以上的,以为一般还要带显示歌曲名等

网友:
我做这个的时候用的是STC12C5A60S2,晶振建议用22M以上的

网友:
做mp3的话,不是在最小系统的基础上简单搭些电路那么简单,首先解码模块必须要有的,然后MP3文件太大,不可能放进单片机里面,所以得外置内存,这时候你的有SD卡模块和了解下什么是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