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关于map430温度监控系统的

楼主:
本人毕业设计关于温度监控的的,老师给的仿真软件是proteus7.7我发现里面msp430只有c和f后面都是4位数的有什么区别么应该选择什么,还有这个设计有相关的资料么,老师的要求是1)        具有温度监测的基本功能,测量范围为0-9999度,测量速度 ≤ 1秒;2)        测量结果利用LED、LCD进行本机显示;这个要注意什么,还有本人编程不会,有人教么

网友A:
测量范围0-9999度。看你的传感器选什么型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范围0-9999度。看你的传感器选什么型号了

选什么啊,开题报告写的是db18s20,老师也没说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什么啊,开题报告写的是db18s20,老师也没说什么

DS18B20能测9999℃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18B20能测9999℃吗?

他也就这么写写,连基本都弄不懂还弄那么复杂的,我连基本的还没弄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也就这么写写,连基本都弄不懂还弄那么复杂的,我连基本的还没弄懂

ds18b20测不出那么高的温度呢....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误差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s18b20测不出那么高的温度呢....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误差1℃。

这个我知道的,老师现在也说没要我要求那么大范围了,他说用这个做出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的,老师现在也说没要我要求那么大范围了,他说用这个做出来再说

你要用MSP430的话,网上的例程很多的基于ds18b20的显示控制程序呢,下载一个自己调试一下就好了呢。

网友:
用MSP430F42X系列吧,内部自带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