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ax7000系列现在停产了没有呢

楼主:
现在到底altera这个系列还有没有生产呢,怎么官网看价格和现在的MaxII系列价格差不多呢,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该系列太老掉牙,除其中的 7000S 因 5V I/O 尚有点用外,其他的都应退役了,至少新规设计不应采用。

网友:
可是新的系里没有PLCC封装芯片,这样对于集成度不高的小系统用MaxII又感觉太浪费了,难道7128和7256也全停产了么,5V IO在工业小系统里用着很方便啊

网友:
PLCC封装形式太占地方,本身也快淘汰了,何必拘泥于此?
5V系统被逐渐淘汰的事也是无法阻挡的,想省点事,在5V小系统里或可采用Xilinx的XC9500XL系列,不过若算成本的话,可能未必比用3.3V器件便宜。

网友:
关键是想知道Altera是不是已经放弃生产了,在官网查7000系列依然能查到7000下各个型号剩余片子数量的,但是产品查找器里就不显示这系列了。。

网友:
对这些不太关注~~~~也不了解

网友:
如果停产了,为什么电子大厦和淘宝天猫电子商贩还有货,不会都是库存和拆机件吧。。

网友:
已停产,肯定能买到,比较贵;还是换EPM24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