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问题

楼主:
用串口仿真器给板子烧程序时突然烧不进去了,上周五还没问题,今天一试就突然不行了总显示硬件没连接好,将仿真器重新连接后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嘛情况

网友:
感觉像是仿真器的问题,重新启动一下电脑,检查一下仿真器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
重启电脑试试看,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重启就能下载了。

网友:
应该不是一直如上显示的吧,我遇见过(随便点一下软件就会强制关闭呢),但是直接重新打开软件就行了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重启电脑不管用,试着把板子重新上电就OK了

网友:
其实一般这问题不是板子上线松了,就是板子运行故障,总的一条就是坚信咱程序没问题,都是硬件的问题,哈哈。
慢慢检测就行了

网友:
楼主:啥情况?咋样了?

网友:
拔掉重新来一次。

网友:
应该是软件在W INDOWS系统运行遇到问题。建议重启。经常碰到这问题重启就好了。用MDK时也有时候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