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ATMEGA128A的芯片,软件使用的是ICCAVR7.22和AVR Studio 418。
根据视频要求,我拷贝了一份LED程序,在ICCAVR中无错误,同时在AVR中也可以调出程序,但是窗口现实connect fail,目标板上灯没有任何显示。点击AVR studio的黑色AVR按钮,选择好芯片类型后,依然无法连接。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有警告吗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具体什么问题,还望楼主说清楚些或者上个图,大家才好回答

网友:
不太懂~~~等高人过来解答  也学习下

网友:
你好!请看下面的图片。

网友:
刚才没有看到附件,重新发一次!

补充一下:调整后,发现build 键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板子上的灯没有变化。

问题

问题

网友:
是不是欣世纪的板子啊,ISP下载的话要选STK500吧好像,端子有没有选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