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CCS5.4中报错: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csl_cacheAux.h’

楼主:
rt,运行程序时,CCS5.4中报错: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csl_cacheAux.h’,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急求!!!

网友:
csl_cacheAux.h所在的路劲添加到了Include中了吗?

网友:
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网友:
楼上正解。
有时移植的工程,也会出现找不到文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就新建一个工程比较好

网友:
应该需要把那文件放在你的工程下面吧.....你是不是没有放呢?

网友:
谢谢!添加了路径,现在只有一个错误没有解决了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5_4/common/KeyStone_Navigator_init_drv.c', needed by `src/KeyStone_Navigator_init_drv.obj'.        不知该如何配置,求指教!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方法如下:
1、查看路径是否正确:右击工程选择properties->bulid->C6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 ,在include search path 里面添加pdk packet路径(以我自己的为例)C:\ti\pdk_C6670_1_1_2_6\packages和csl路径C:\ti\csl(以我自己的为例),如下图:

网友:
2、然后重新编译工程,发现错误会没有了,或者还有个别错误,如我之后遇到的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5_4/common/KeyStone_Navigator_init_drv.c', needed by `src/KeyStone_Navigator_init_drv.obj'.
观察工程中的文件,KeyStone_Navigator_init_drv.c,可能是这个文件上打了个感叹号!,表示这个文件的link 路径不对,可以选中这个文件后delete,然后从工程所在目录的common中把这个文件拖拽到工程中重新link即可。如图: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如遇到类似问题,欢迎大家相互讨论学习,也希望得到各位的指点教导,感谢eeworld给我们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大家帮助大家,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进步!  @maylove

网友:
楼主,你好。我安装了include的路径,也提示无法打开source文件。请问你那个C盘的csl是什么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