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60语音用LM386声音放不大

楼主:
用386放大后声音基本上和不接效果一样的甚至更小,但是量1760的输出有语音信号播放时有5v左右的信号电压,是不是信号有问题,还是不能用386放大?

网友:
前面输出就已经有5V了干嘛还需要放大呢。那你增加386供电电压试试吧。

网友:
楼主可以比较一下

这是ISD1760的输出功率:

这是LM386的输出功率:

网友:
看一下系统供电是否充足,放大器电压,和手册对比一下.用的什么样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