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关于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好,小弟的实验室机器人主要用的是直流电机驱动爬坡,但是下坡的时候想利用直流电机的可逆反应对电池充电,直流电机下坡发电的时候,速度又不能过于快,于我想出了一个电路,主要是想通过控制PWM波占空比调节电流来改变电流 以达到控制电机转速不致过快的目的。 电路如下图,其中电压源为电机简化,这个电路并联于电池充电电路。  小弟想问的问题是:    1.这种方法可行么?PWM波控制电流进而控制电机转速,如果不行,恳请大神提供思路。2.仿真时出现了参数匹配的错误.用这个电路做实验的时候,电感产生了比较高的感应电压。很容易烧坏MOS管。

    小弟是机械专业的学生,电气电子很多知识一知半解,请各位大神能够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此电路不能实现楼主目的。
要利用直流电机的可逆反应对电池充电,你的开关电源必须是可以双向工作的,即原输入(电池)作为输出端,原负载(电机)作为输入端。
详情请到爱问网下载《双向直流变换器》,严仰光著。

现在的电路也不能工作,电机缺少续流电路。这是“电感产生了比较高的感应电压”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实现楼主目的。
要利用直流电机的可逆反应对电池充电,你的开关电源必须是可以双向工作的,即原 ...

感谢您的回答,这本书我手头就有,现阶段的目标是想专门弄一条回路进行切换来对电池进行充电,也就是反向再接一个DC/DC电源模块,主是先想控制电机的转速不要过快,保证机器的安全性,接下来再来研究双向DC。请问如果我在电感电阻两端再加一个续流二极管能实现我的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实现楼主目的。
要利用直流电机的可逆反应对电池充电,你的开关电源必须是可以双向工作的,即原 ...

这个电路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PWM波占空比控制电流来改变电机制动转矩,充电电路不再这里面,而是并联电源(即发电机)的另外支路,我并没有画在图中。还请大神再次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答,这本书我手头就有,现阶段的目标是想专门弄一条回路进行切换来对电池进行充电,也就是反向 ...

既然手头有这本书,那么应该知道首帖的电路不能工作。这本书开始的部分讲的就是单向变换器。